方正FH786-N*显示器跳火后损坏

楼主(2008-11-29):
  如题,方正FH786-N*显示器开机后曾经有几声跳火噼啪声,但当时没发生问题.关机后约2小时再开机时,显示器就不显示了,指示灯不亮.开后盖观察,未发现断线,烧焦等情况.显像管灯丝不亮,没有高压工作时的滋滋声,但是有滴答声,
  新手啦,不知怎样检修?应该从哪里下手?盼指教,或告应去哪个版块学习基础维修知识?

网友:
高压包坏啦,要么击穿行管,电路保护了

网友:
高压包打火.行管被击穿了.

网友:
高压包坏了,你可要破费咯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经查,确为行管击穿,更换后即正常,同时更换了管脚插座.[曾有高湿天气时屏幕发暗的毛病].

网友:
新手好好学习,一定要注意安全,由其是显示器,大电流,高电压~!

还有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