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手工对winxp 操作系统搞oem

楼主(2008-11-29):
我给客户装了系统后,想在系统里留下自己的技术支持信息和联系方法,在客户家里用软件操作总觉得不好.想做一个BAT文件或者用注册表的方法导入一下就搞定,实验多次都不行,在网上搜了好久都是用软件的,不知道该怎么搞,求论坛里的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修改好安装盘
那样安装完不用你设置也是自己的信息了
我是连开关机画面也改了
反应不错
可惜自己ps不好
做不出好图来

网友:
可以通过批处理搞定!

网友A: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  /f /v "RegisteredOwner" /d "益心电脑维修中心">nul 2>nul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  /f /v "RegisteredOrganization" /d "打造赤峰维修行业领航者">nul 2>nul
echo off
del /q 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Version]>>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Microsoft Windows Whistler Edition>>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WinVer=5.01>>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General]>>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Manufacturer=昭乌达电脑城三楼3A30室>>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Model=咨询电话:8380067,2383555>>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Support Information]>>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Line1="        |—————————————————————-|">>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Line2="        |    为保护您的每一分投资,益心电脑维修中心将|">>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Line3="        |为您提供了一系列的技术支持,当您遇到硬件故障|">>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Line4="        |和不能解决的软件故障,请与益心电脑维修中心客|">>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echo Line5="        |户服务中心联系.                            |">>C:\WINDOWS\system32\OemInfo.ini

网友:
4楼列出的批处理,我测试过了,然后我再配合一个叫做“电脑商标随意改”的工具(功能类似于oemdiy),做了个图片上去,哈哈

网友:
好简单这个

网友:
感谢十三哥我也按您的批处理使用

网友(2009-04-29):
感谢十三哥的批处理文件!

网友:
问下这个文件放什么地方,如何才能放呢

网友:
请问版主:如何将此批处理做进系统盘里后,装好系统就不必手动改为自己品牌了?

网友:
在系统分装的最后一步加入批处理就行了。

网友:
6楼发的那个软件很好,一直都在用这个,很方便修改的,而且还可以改成其它品牌机的

网友:
批处理方便多了,随便放在那里都能用

网友:
同意5楼和6楼的作法,目前本人也是这样子。

缺点就是没有处理开机和关机时的画面。

网友(2016-08-14):
问题是怎么放到系统啊,

网友:
怎么放到系统里去呢,显示的广告信息又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g ad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  /f /v "RegisteredOwner" / ...

好难啊,看不懂,在哪个指命下进行的编程 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难啊,看不懂,在哪个指命下进行的编程 呢?

有软件可以改的,不是非得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软件可以改的,不是非得手工

6楼发那软件好像是改LOGO吧但是怎么放进去呢,放进去后显示在什么位置的呢?

网友:
哟呵!齐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