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478CPU座的经验

楼主(2008-11-29):
我更换了10个座子才得出的经验,我用的工具是新宇853的预热焊台,那个很好用,可以做桥和CPU座,也能换插槽,而且主板变形很小,几乎没有,首先我们CPU座加上焊膏,成功的好坏在于焊膏的好坏,一定要用好的,把主板放在853上,把2边的夹槽调成比CPU大一点,然后一点一点加温,不要太快了,快了主板会变形,温度曲线,50度5分钟,100度5分钟,150度5分钟,200度5分中,250度5分分钟,300度5分钟,350度5分钟,座子就可以取下了,然后把焊盘上的锡拖平,我告诉大哥一个方法,不用吸锡线,成功率最高,把焊盘加满焊膏,然后用马蹄形936焊台慢慢的拖,会一样平,不高也不底,然后把焊膏清理完毕,在涂上薄薄的一层,不能太多,然后把座子对好位,怎么对位呢,我们在拆座子的时候,在主板上笔画上CPU的方框,最好对位了,对好位后,慢慢的放在853上,然后加热,曲线和拆一样,但是一定要注意,350度要保持7分钟最好在长一点,只要锡球完全的融化了,才能自动归位,放上个5角硬币,然后轻轻碰CPU座,如果能自动归位了,那就在加热30秒,然后关掉853,注意让他自己冷却,千万别动主板,
说明以下几点
温度一定要够
锡球要完全的融化
温度曲线一定要掌握好否则主板变行
成功率95%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做座就三分钟下来 三分钟脱锡 三分钟 上座  一般  15分钟左右就OK
板子也不是很变形

网友:
理论+实际经验 好东东要顶 要是有图片就更好啦

网友:
50度5分钟,100度5分钟,150度5分钟,200度5分中,250度5分分钟,300度5分钟,350度5分钟
-----------------------------------
好长时间,量大的还是专用BGA快、又有保障。

网友:
倒塌了,直接花800块弄个锡炉,再扔一箱半的锡条,投资2千不就搞定了?

网友:
好慢的,楼主继续努力啊

网友:
不是吧
要半个多小时

网友:
自从弄了个电脑机箱改造的土炉子(温控+2根石英灯管)后,478座子轻松搞掂。
这里要感谢下断箭班长

网友:
刚开始没有BGA 只有用普通的电炉来加焊CPU座  478的成功率非常好  但775的就不行了
有了 BGA 机以后 775的成功率也不怎么样
大家谁有经验的  传授下 哈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根管够不
我正要做个5管的
是不是多 一

网友:
用石英管怎么做啊

网友(2009-01-14):
楼主,上面还用风枪吹吗

网友:
有装备在试.先学.

网友:
做BGA经验很重要的,机器只是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