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必须先开一段时间才能点亮。

楼主(2008-11-29):
845G主板,断电一段时间后不显示,必须让它通电空转一段时间后,重开机才有显示,但不稳定,会死机,表面看上去没有电容爆,请问该从哪下手?

网友:
如果 是工包板,就直接不要修了。比较难处理

网友:
谢谢楼上,不是工包,是精英的板。

网友:
天气越来越冷,这一类故障就会多起来啦.很普遍哦.建议有能力之人写个专题检修流程,以方便大家,善莫大也!

网友:
可能是某块热稳定性造成,最好再测下刚开机时各处电压先查出电压有无开机不稳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