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升技主板上这个芯片

楼主(2008-11-29):
是什么作用叫什么IC  型号Attansic ATXP1 V460801 11 0435 AC

网友:
好像和CPU温控有关的

网友:
负责分频和控制电压的Attansic ATXP1芯片
参考资料。http://tech.sina.com.cn/c/2004-02-06/27482.html

网友:
负责分频和控制电压,但是一般不会坏~~

网友:
一般是频率控制,温度监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