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苹果通电后电源灯亮但无显示?

楼主(2008-11-29):
昨天接了一台19寸外国牌子苹果.现象是通电后电源灯亮但无显示,G1无电压.G.G2的电压正常.我查了电源部分(有两个大电容),两个电容都是250V,电压好象是300V才对.我怀疑是电源的问题,我换了两个大电容,电压还是250V.我可真不知是那里的问题,各位帮帮忙,比点提示.拜托

网友:
国外显示器的设计方式和普通显示器的设计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精通显示器原理的话.建议还是放弃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19的苹果机,是一开机屏幕四处扩散,直接换高压包,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