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本本开机不久停机

楼主(2008-11-29):
一IBM笔记本开机后到xp进度条就关机了,按开机键接着就开机,到这又停了。DOS下不停机,不是散热的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先检查内存排除后
可能就是硬盘和系统了
个人意见不知道大师们怎么认为
虚心请教

网友:
系统和硬盘换换看可能是系统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做个系统就好。昨天就高好了一台明基的机子

网友:
谢谢大家回帖,可以断定是硬件的事,硬盘换过,GHOSHXP不到5%就停,后来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做的镜像又放回来的。内存也换过,还是那样。

网友:
不会是南桥吧!在找一下,看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是内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要大一点,你测一下CPU和内存上的AD线阻值,看是不是正常的.还有就是北桥和显卡的供电正常不正常,如果有一个电压过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