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单用电池进系统后掉电问题

楼主(2008-11-29):
ibm x31单用电池进系统后掉电问题
用适配器正常。充电正常。就是单用电池进系统后,掉电。有时掉电后1845没有1.2V输出。
期待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电池的问题了哦
换个好的电池用可以的话就是本子电池周围问题咯

网友:
电池换过了,还是一样,一进系统一会就掉电,进BIOS半小时也不掉,郁闷啊

网友:
高手们出来说句话啊,在线等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用适配器和电池开机后,拔掉适配器后,单用电池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