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00主板开机跑00

楼主(2008-11-29):
主板开机跑00,VIA的芯片组P4M800+VT8237。
       用万用表量测得给北桥供电的1.5V 电压对地阻值偏低,为55欧姆左右。但是开机1.5V电压正常。
       量测其他三块好板,1.5V对地一块122,一块136,还有一块185.
            阻值不一样是北桥1.5V的pad有虚焊吗?怎么三块好板的阻值也不一样,差好多?
      能不能介绍下开机跑00的维修思路,主要量测哪里?

网友:
阻值偏低怎么会虚焊啊,查1.5V供电外围电路啊。对于1.5V开机后电压值正常,还得查下别的地方(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那块主板好多问题都是这个问题。。是华硕的板子吧。。。换北桥和内存供电MOS管。。如果换了仍不行,多是北桥挂了。。。可用3055。15N03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