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0765的代换

楼主(2008-11-29):
各位!上午好!
5S0765,可用哪些来代换

网友:
这种电源IC属于显示器的常用配件.很好买的.用不着找什么代换的吧.

网友:
这是电源上常用的开关管 用7N60就可以

网友:
那是电源厚膜IC不能用普通电源管代替的.原装的也好卖的,不贵.

网友:
可以用 D704  D104  D 904等 ,好像也可以用0680 088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7n60是三脚的,7650是5脚的不能换呀

网友:
把二次电源的电感取下,接一个100W的灯泡,如果灯泡不亮,说明电源有问题,如果正常,50V左右,说明行电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