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0GT主板冷机不开机

楼主(2008-11-29):
昂达A780GT主板冷机不开机,早上打开电脑cpu风扇显卡风扇全部都亮 还能听见进入系统的声音 就是显示器不亮
按下重启键就正常了,在低温下无法正常起动,如果你的室温在10度以下,无法开机需要N次才能开启,开机成功后连开无问题等凉后又会是同样问题

网友:
都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主机应该是正常的啊,,是不是你的显示器有问题啊。。有很多CRT老显示器在潮湿的环境下要预热才显示。。我现在用的那个15寸的就是这情况 特别是回南天的时候要用吹风筒吹几分钟

网友:
真晕

都听见进系统声音了,怎么能叫不开机?

网友:
这个昂达冷机不能开机 记得好像是电容全部更换就好了

网友:
老板.....换电容的是指..复位问题..并不是他说的问题....不要乱吹.

网友:
查显卡或显示器吧

网友:
可能又是漏电了,我今天刚接到这样的一张板,客户也是这样说的,但再这里跟他试又没事!!!

网友(2009-12-04):
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你把显示器信号线断开,看显示器有显示吗,一般会有“无信号”或菜单或变色。先排除一下显示器问题。

看情况,你的机器应该是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看行不行?

网友:
显卡跟显示器有问题的!!一样一样的排除吧。

网友:
显示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