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开多几项工作就重起

楼主(2008-11-29):
昨天见一主机开机使用一切正常。但是不可以连开多个项目否则就自动重起,查看BOSS。各项设置也正常。主板换过,也装过系统。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互相交流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

网友:
换电源先啊大哥,如果动手能力强看看里面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不会是系统本身的问题吧,中毒或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所说的系统方面都是好的,

网友:
供电不足,或散热不良

网友:
先软后硬,你先把系统重做一下,如果还是一样的情况,再从主板本身查起!!!!

网友:
换电源、显卡,清理cpu风扇、检查220电源低不

网友:
先软 后硬,先做一下系统,不好的话,看看c pu散热,然后是更换内存,再不行就换电源看看,

网友:
建议先换电源

建议先换电源,有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
供电不足,换电源!
我的经验值怎么还是负分呢,不公平嘛!抓紧时间挣分,要不然好东西都被别人抢啦!很多东西还要学习啊!

网友:
1.查电源有问题没.
      2.查内存条
      3.还不行就换CPU试试

网友:
换电源试试,把内存换了,换u看看温度,看看有鼓的电容吗

网友:

这个问题是CPU坏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的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