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60通病——花屏

楼主(2008-11-29):
最近接了一台长城T60的机器,花屏,有时是开机就花,有时是用半个多小时左右就花,我拆下做显卡,想不到却挂了,现在不亮了,跳0A,换了显卡芯片也不行~!这几天在同行那里也见到两三台这样的机器,故障一样的,看来花屏是这机器的通病啊~!对于我的机器哪个有什么招?

网友:
没有人修过这种机器吗?出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
这确实是个通病,售后哪里好多这个毛病的机器,前段时间接到以台这样的,让他去售后了,结果没修,时间太长了

网友:
麻烦死了,我接这台现在都不亮了!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
既然做显卡不亮了那就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继续做显卡 做亮它

网友:
问题是显卡都换了,都不行啊~!现在不懂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这个电路图啊?

网友:
长城T60的显卡极易损坏,症状是花屏,重做BGA也用不住,建议做BGA后一定要打红胶,而且要加上散热胶垫,

网友:
大家继续探讨这机器,搞死我了,现在还是不行!哪位高手可以指导一下啊?这个机器是广达代工的TW3A

网友(2009-03-15):
楼主搞好没有,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两次了,没搞定,也是完38后跑0A,停住了,感觉和显卡应该无关的,重做也一样.

网友:
你确定自己的显卡做好了吗?

重新更换个好的显卡看看,也许在第一次做的时候,显卡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说的没错,确实做好后要做打胶工作!

网友:
换了新显卡也一样,期待高手出现了.

网友:
还有BENQ的R55和这个是一样的,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