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VM800-775开机保护!!

楼主(2008-11-29):
触发开关后检测卡灯亮下就灭,风扉转动就停,卡跑C0马上就保护,北桥南桥没有短路,CPU供电也正常,各供电管没短路,各电源接口测了正常,各电压也正常,现在没有招了,请都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IC不行就压下U座看看

网友:
上负载是不是也有军种现象啊,没有就是CPU供电和问题多

网友:
应该是又短路的元件了 强加下电试试 看哪个元件发烫不正常 试试不插CPU辅助供电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