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正电脑上拆下一块西数串口硬盘怎么做不进去系统?

楼主(2008-11-29):
以前从方正电脑上拆下来一块80G的西数串口硬盘,怎么放到别的机子上做不进去系统了,提示好像有保护,请大家给帮个忙,有什么工具吗?谢谢。

网友:
把硬盘清零再试试!!!

网友:
将硬盘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从新分过区了,就用安装版分的区。二楼说的硬盘清零,怎么清零,能说一下吗

网友:
可能是坏了吧

网友:
需要重新分区

用XP安装程序或DM分
被DM分过区的直接用windows硬盘管理,PQ,PM等分有点问题,把第一个扇区清空后再用PQ分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隐藏的分区保护,开机按 F8或F10还有HOME键   试下 是不是装了 还原精灵一类的  卸载了 再装
如果沒有 就用 XP 安装盘一步一步的那种  把 隐藏的分区给删除掉

网友:
重设一下主板BIOS...把从软驱引导屏蔽就...行了..我做的方正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显然是DM分区造成的  我遇见过 用DM处高级选项处理

网友:
长了不少见识,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