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本本CPU呢!

楼主(2008-11-29):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本本CPU呢!
cpu

网友:
那是那一种借口哦,没见过

网友:
什么牌子的本本

网友:
PII和PIII的本本上用的。它是外置二级缓存的。并且集成了北桥。IBM的TP600系列就是用的这种CPU
[
]

网友:
你这种MMC1的,没有升级空间,还有一种蜂窝插槽的MMC2的PII,可以升到PIII

网友:
老掉牙了。都是奔2的

网友:
你这是进口笔记本电脑上的,是奔一的,主频最大MMX266HZ,最小是75HZ的,比较好超频,前几年修电脑是常见,IBM380ED就用这种CPU,

网友:
都过时了玩这个玩意//

网友:
奔二系列的CPU,家里还有一台呢,IBM 380DX的,还用的好好的,就是速度慢了点,哈哈

网友:
在IBM老机器上,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