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联想液晶,不定时黑屏

楼主(2008-11-29):
今天郁闷
一台联想19液晶,拿来时开机黑屏,检查灯管坏了,换了四只灯管满以为首战告捷,装好机器点了一个小时又黑屏,以为自己换的灯管有问题,拆看好的,用外接高压板试机不黑,连上机黑屏时测试,17V电压升高到19V,开关电压5V不变,怀疑电源滤波有问题,换了还是一样,郁闷中,问题是外挂高压板也一样不定时黑屏,经念丰富的大侠帮帮出出主意。
黑屏

网友:
机型???芯片组合???.联想很多机器都有通病,提供机型,大家才能更准确地为你提供意见和维修思路~~~~~

网友:
我觉得是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上面得整流管有无虚焊得~

网友:
最好换个驱动板
直接了事 这种不稳定的我一般换

网友:
可能是你的灯管没装好高压线碰外壳了,引起高压保护了.

网友:
电源板高压一体板还有问题,是谁代工的?

网友:
ㄧ 体板5V,19V,以5V为基准,所以不会飘,19V接高压板,黑屏时高压板不动作所以电压升高.
外接高压就好,表示P+I的高压有问题,可将高压板改上即可....
黑屏时找出由MCU出来控制高压板ON/OFF是否还有信号电压?
有>>高压故障,代换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