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液晶 总烧保修

楼主(2008-11-29):
桥没有问题,开关管是0465的 没有办法确定好坏,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三星

网友:
DM0565可代换,总烧保险的话,要先分析,属于交流还是直流的电流过大造成的,维修的方向,就是找到故障根源所在,才能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