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到内存,过不去了

楼主(2008-11-29):
一主板,冠盟GMKT600,经常检测到内存这过去不,
1:换I/O了,刷BIOS了,改BIOS设置了
2:,换了N》5个内存了,

开10次,能过去5次,5次过不起,硬盘,光驱拔掉一样
补充:换CPU,压 SB,NB均一样
刚发现,卡住不动以后,轻轻碰一下SB,就OK,就自己过了

请教

网友:
换一下CPU试试。  我有一次P42.4的U有问题,一进系统就蓝屏, 内存显卡硬盘接带另一块板上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
换完CPU供电的电容

网友:
sb的事情
我准备换SB

网友:
这可为难楼主了 我修不过内存大概也就检测这几样
还是建议查一下内存的供电  和时钟

网友:
内存供电换过了
只要是内存供电,都换了

网友:
有时候能过 有时候不能过  嘘嘘啦  北桥~!!!!!!!!

网友:
我有一款硕太克的kt600和楼主差不多

网友:
估计是电源功率的问题

网友:
查电压,时钟,AD线.BIOS.

网友:
有点复杂!思考一下!

网友:
查一下SCL,SDA。
查一下,这两根线进南桥的哪个部位,然后在桥的相应部分涂一点点焊锡膏,再用850轻轻加焊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2008-12-31):
换内存槽~~  看PIN有没有接住 不良

网友:
不过的时候查下内存供电。有的内存供电芯片是由SB给的启动信号。如果像LZ说的碰下SB就过就应该是SB虚焊发出的启动信号没有到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刚发现,卡住不动以后,轻轻碰一下SB,就OK,就自己过了
请教
很明显是SB虚焊或不良,不良老化的占多数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一下啊

网友(2009-04-02):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根据经验如果 供电时钟 AD线都没问题 一般都是北桥不良造成的了...

网友:
卡住不动以后,轻轻碰一下SB,就OK,就自己过了。桥虚焊了用手压住桥开机看是不是没次都能过

网友:
可能是SB虚焊或不良

网友:
你这可能是NB虚焊,但我有一板就如何修也不行可能是N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