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彩显

楼主(2008-11-29):
有高压黑屏G1电压高,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换包,
灯丝亮没

网友:
请楼主注意.下次只有故障现象.没有检修流程和测量数据的帖子.我会做删除处理的.

网友:
灯丝亮,把高压调高还是黑屏,我是新手请版主原谅

网友:
G1调整线路坏了,查查相连的三极管和调整电压,你说的现象应该是G1电压低才对,是负号后面的数值大了吧

网友:
可以把G1对地瞬间短接一下,看有亮吗?

网友:
G1瞬间对地有亮光不明显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呀求求大家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