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65的板三相供电,一个上管装上就+12V短路

楼主(2008-11-29):
一块865的板三相供电,一个上管装上就+12V短路,拆下就好了,但只能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机。但那种电源IC我们这里找不到,请问各位是不是那电源IC的问题呀。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过,3相供电有一相老是烧,然后就12V短路起保护,换了电源IC就好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MOS管周边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要更换电源IC了,

网友:
很可能电源IC有问题

网友:
把那一路供电去掉不用,有时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