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I 6714 MS-5和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11-29):
今儿接一MS 6714主板,现象是:
插第一个插槽跑码为C1-FF
插第二个插槽跑码为C1------BO
首先查内存供电,内存附近有两对管子,发现其中有个管子的G极无电压,接MS-5的16脚,此16脚无电压。
换了管子和MS-5,故障依旧,后刷了BIOS无果,在此想问下,MS-5是V星主板上的
开机复位芯片,难道它可以控制内存供电??
对MS-5一直比较头疼,有谁能给予提供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打了内存到北桥的AD线,没有问题,内存时钟,辅助供电也没问题,
但在阻值卡上有一处无主供电,不解。

网友:
搞不懂,我的帖子怎么没有“NEW”字样,看来这个帖子没有人回了

网友:
MS-5第8脚和16脚是连两个场管的G极,可都没有电压,是芯片坏了,换了后还是不行,不知是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2009-11-09):
有快同样故障的板子   ms-5的8脚通内存供电下管G级   场管  ,ms-5都换了    可能是ms-5工作条件没满足或其他原因导致8脚无电压输出

网友:
既然打值卡上没有测到主电压,您就应该从没主电压下手,沿着这个引脚跑线,找到为什么没电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换个CPU看看 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