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为2.7几V算不算正常范围?

楼主(2008-11-29):
如题,有一块845G的主板老是装系统重启,偶然能装好用一段时间然后又重启了.我只知道2.4几到2.6几V都算安全的电压...2.7几不知道算不算..

网友:
算是正常,象部分磐正主板默认都是2.7V的电压,见到过直接用3.3V也可正常工作的,请更换内存或其他部件试试!

网友:
算正常。、重启换个电源或内存试试

网友:
正常,内存电压可高不可低。

有的主板厂商为了提高主板对某些内存的兼容性会人为提高内存电压的。

网友:
正常 非常的正常

网友:
算是正常的,电压高点更稳定些在超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