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ECS845PE-A800 VER:5。0开机断电的修复

楼主(2008-11-29):
开机上电后断电的贴子挺多,但今天收到一块ECS板
开机从C1-B0后断电又自动上电C1-B0无复位
。反复执行。
故障分析:1:查开机电压正常,复位电压正常,VBAT3。3V正常。内存电压北桥CPU都正常。
2:IO为8712F-IXS 换后故障依旧。
3:查电源灰线3。1V(万用表无误)跑线跑到BIOS块边上VCC3。3V相连的电阻上,拿掉电阻后故障依旧。
4:把BIOS块从座上拿下,再上电无断电情况
,重新刷写BIOS程序OK。故障修复。
PS:
BIOS块好的,程序错误
导致断电重起无复位。
自动上电

网友:
少见啊,不过收下你的经验了,以后见到后就是到下BIOS芯片再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发贴上来与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2009-03-24):
昨天又遇到一个精威的主板940架构,烧电感线圈换后电压正常 但是只要一插内存转不到1分钟就断电(工作电压正常)
拔下内存就OK。刷BIOS后故障解决了。

网友:
是Bios程序错了 找不到内存的 板子保护吧

网友:
呵呵,谢谢版主分享经验,这种BIOS的故障是最不好弄的,一般不易立即确定故障原因,再就是确定是Bios问题后,有些主板的BIOS又很难找,我个人认为这种故障因该算作是“软故障”即没有什么硬件真的损坏!!!

网友:
谈个人看法:
1、ECS的主板好多内存不过时就是过了C1后自动断电然后再重起,一直这样反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一块好的板子上,把内存拔下来试验一下
2、楼主说到C1-B0无复位,这里应该是在重起前复位灯亮或灭了,假象是无复位,如果真的无复位,那不会跑C1-B0的
仅仅是个人看法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上观点,其实有很多板子如果是内存不过的话就会跑到内存那重启或断电,这是正常的,遇到这种直接当内存不过来修就好啦,一般来说如果你修的板够多的话,这种情况的板一般都会遇得到,关键是不要走入误区,明确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