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做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8-11-29):
一部戴尔笔记本,没有光驱,软驱坏了,该本只认98系统,将其硬盘放到台式机上做系统,重启时又将硬盘装回笔记本,安装完毕后,发现声,显卡没有驱动,从网上下载驱动(本子没上网,是在台式机上下的),安装时出现:请插入98第二版安装盘,又将硬盘装到台式机上,将安装盘放入光驱,却提示没有找到:networks,另一个是ksclockf.ax  。换了两张安装盘都不好使,怎样才能做好这个本子的系统呢?(扩展口比本都贵,我不想买)请师父们指点迷津!!

网友:
用GHOST 在台式机装装完
在本子上解压驱动
该可以的
不行上网搜驱动咯

网友:
把98第二版安装盘文件在台式机上复制到笔记本硬盘里面啊

网友:
我都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我做系统的步骤有错的地方吗?

网友:
先给硬盘安装DOS,

然后把WIN98SE的文件复制在D盘,

在接上笔记本,在C:\ 下安装 ,
是在不行,网络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