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的电脑用R.S.T 测试坏内存,机器不启动,我是新手,高手帮帮我

楼主(2008-11-29):
看见过R.S.T的 介绍,说是主板用一根好的内存代一根坏的内存
用光盘版的R.S.T启动,自动检测坏的内存颗粒。可是我的 主板只要插上坏的就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呢?我的 主板是I865板子
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坏的是不是短路自检不过啊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这样的,内存坏的主板是不跑的!!!!这是正常的!!!!!!!!1

网友A:
刚才又试了 一下,用两根256金士顿带一个坏的256威刚的开机了
坏的是在 1-128
               128-256
               256-384
               384-512
               512-640                                                          8
               640-768                                                          8
                                                                                (第八颗)
内存1-92为正  从左到右第八颗有问题   就是靠近SPD的那个
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出现这种原因是什么原因?颗粒挂了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先看有没有虚焊之类的问题
最坏的结果就是颗粒坏哈

网友:
颗粒内部短路的话
就无法检测
请量地线和电源线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基本上颗粒就坏的不只是一个了
如果不短路
就是颗粒坏(一般坏一个芯片)
用好颗粒一个一个的代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又试了 一下,用两根256金士顿带一个坏的256威刚的开机了
坏的是在 1-128
               128-256
               256-384
               384-512
               512-640                           ...

重新加焊
如果还是不行
就换颗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