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的作用

楼主(2008-11-29):
松香在焊接中作为助焊剂,起助焊作用。

从理论上讲,焊剂的熔点比焊料低,起比重、黏度、表面张力都比焊料小,因此在焊接时,焊剂先融化,很快流浸、覆盖于焊料表面,起到隔绝空气防止金属表面氧化的作用,并能在焊接的高温下与焊锡及被焊金属的表面氧化膜反应,使之熔解,还原纯净的金属表面。合适的焊锡有助于焊出满意的焊点形状,并保持焊点的表面光泽。

松香是最常用的焊剂,它是中性的,不会腐蚀电路元件和烙铁头。

如果是新印制的电路板,在焊接之前要在铜箔表面涂上一层松香水。如果是已经制好的电路板,则可以直接焊接。其实松香的使用要看个人习惯,有些人是每焊接完一个元件,都会将烙铁头在松香上浸一下;我每次都是当电烙铁头被氧化,不太方便用的时候,才会在上面浸一些松香。松香的使用也很简单,打开松香盒,把通电的烙铁头在上面浸一下即可。

如果焊接时使用的是实芯焊锡,加些松香是必要的;如果使用松香锡焊丝(焊丝芯内包裹有助焊剂),可不使用松香。

由于金属表面同空气接触后都会生成一层氧化膜,温度越高,氧化越厉害。这层氧化膜阻止液态焊锡对金属的湿润作用,犹如玻璃上沾上油就会使水不能湿润一样。焊剂就是用于清除氧化膜的一种专用材料,又称助焊剂。助焊剂有三大作用:1.除氧化膜。实质是助焊剂中的物质发生还原反应,从而除去氧化膜,反应生成物变成悬浮的渣,漂浮在焊料表面。2.防止氧化。其熔化后,漂浮在焊料表面,形成隔离层,因而防止了焊接面的氧化。3.减小表面张力,增加焊锡流动性,有助于焊锡湿润焊件。

以上是转帖,下面是个人经验。

经常看到有人问,松香是否有毒?

我个人的看法,不管松香是否有毒,少吸点总是好的。

松香这东西粘附性很强,弄到东西上,很难清洗,当高温使松香融化后,我们吸入肺中,依靠自身的代谢能力,很难将这些粘稠的有害薄膜清除掉。

所以,在焊接时,适当的减少呼吸,保持良好的室内通风,少吸烟甚至戒烟,都是维修人员需要注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又了解了一些东西

网友:
松香“气化”事实上是以“晶体”(小颗粒)形态扩散于空气中的(烟),类似于灰尘,不存在什么粘稠的状态,不象楼主说的那么夸张,但吸入体内对气管和肺有没有影响就不知道了。反正建议使用到松香的维修过程还不是要用嘴呼吸的好,毕竟鼻子能起很好的过滤作用。

网友:
松香的确可以导致粘浮一些微尘,呼吸进体内,那些烟都是有害物质做维修的时间久了可以检查一下血铅含量,铅含量可以引起老年痴呆等症状,总之是慢性职业病的!我们以前每年检查一次血铅含量的

网友:
晕啊,我感觉松香味还不错。
但是总体感觉比助焊膏什么的好多了吧,至少这是纯天然的

网友:
呵呵以前只知道松香怎么用,细细说来才知道也有道理在里面,学习了

网友:
用12V强力风扇自制一个吸烟机。

网友:
不知道还有这注意的事,松香还有危害的.有没有谁细细的详细介绍下,以及如何预防呢,

网友:
等待高手的出现,看有什么好的方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