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9NPA+Ultra(AMD939)NF4芯片组主板不跑码,难道是桥挂了?

楼主(2008-11-29):
一块磐正EP-9NPA+Ultra(AMD939)NF4芯片组主板,刚拿到时,发现桥的散热片因为固定的塑料卡子断裂,散热片已经脱落,经重新装上后,发现可以触发开/关机,但是不跑码,始终显示FF.
测量CPU供电正常,RST正常,但CLOCK和BIOS灯不亮,手摸南桥有温度,但是不烫手,测其供电正常,对地并不短路.
现在就是怀疑因为散热片掉了,南桥已经挂了,但是以前遇到好多845板子,北桥的散热片早就掉了,但还是一直工作,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南桥会不会挂掉?

网友:
可以测一下PEI-E插槽跟桥的阻值 看看桥是不是有空焊

网友:
按下桥试下嘛

网友:
你也可以测一下南桥旁边的电容。。。

网友:
桥测量着不短路,
按着桥,也不起作用。

网友:
不跑码,通常我就认定桥坏了。。。。。

真的有时候按着没反应,有时候按着就能跑码。

网友:
也有可能是IO挂了

网友:
北桥 可能虚焊了,要不就做座吧!

网友:
这个板子都是桥空焊的呀!!~;加焊就OK啦1~!

网友:
用表量下啊 ............

网友:
此问题都是加焊芯片OK

网友(2009-01-10):
有些检测卡在这主板是不显示

网友:
我有两片EP 9NPAI 判定是桥的问题   跑C1 50 44 一直跑最终停在25  现在没机器加焊不了  这种板桥坏 的不少

网友:
是否可能CPU座空焊?BIOS灯不亮是正常的。

网友:
这板我加焊过很多,很多都是桥虚焊。

网友(2009-04-18):
NF4的主板 桥容易空虚  按下试试。。。

网友(2009-10-23):
NF4的板虚焊的多,加焊下应该有改进

网友:
我用的机子就是这块板子。用了3年多了  除了烧过双敏的一个显卡外  其他都没问题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