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驱动板

楼主(2008-11-29):
请问乐华2025驱动板(RTD2120)上CN10上的BL ON是什么意思接什么线的啊!,此板可用LG1520的按键板吗?该如何接线啊?

网友:
这个是控制灯的开/关的.
本机按键可能需要改下让各个功能键对地才能用.

网友:
有误,乐华2025L板子的CN10插座.BL ON为同一个针脚,即大家常见的ON/OFF高压控制信号,第4针的ADJ,才是亮度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