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各位大哥帮帮忙!显示器COF(chip on film)的问题!

楼主(2008-11-29):
各位大哥帮帮忙吧!
我的显示器COF(chip on film)松脱!至今无法恢复!
请大家帮帮忙想个办法!
急急急!

网友:
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
小弟跪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顶啊!
我来顶一下
希望大家都能看到
能帮帮忙的就太感谢了!

网友:
ACF压接不良

找厂家修吧

PS 你那个叫 COF(chip on film) 不是什么排线

网友:
这个问题  业余条件下修不了,厂家要有专业的设备的

网友:
业余条件下修不了,厂家要有专业的设备的

网友:
这种是严重的不良
如果在用户端出现这种不良,就说明组装这个模块的厂很有问题,可能是用了韩国的甚至国产的ACF

另外 为了断绝你自己修复的念头 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东西压接的流程

1 你要有ACF(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 )各向异性导电胶 就是在PCB 引脚上贴的东西 这个东西要冷藏保存 开封7天就失效
2 你要把它贴上去,一般预压接是 100多度
3 你要把COF对准 一般来说 一个针脚宽度在0.1xmm 对不好就是不良
3 你要以接近400度的高温 以0.5MPA的压强 压10秒钟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