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8-11-29):
WEIYI H982A液晶显示器,开机出现无信号输入,指示灯绿色,慢速闪烁。可以确认数据线到驱动板连接正常,3到5v左右的行场信号已经进入到小芯片里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程序问题还是芯片问题,是不是一定要换驱动板啊?屏型号:LM190E03,30PIN TTL接口。

网友:
先查....RGB HV的电阻...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