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的U盘坏了,帮忙下

楼主(2008-11-29):
我的U盘是清华同创TC508,插进去指示灯一直亮,电脑无任何提示,过了一分钟后指示灯开始闪烁几秒然后熄灭,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电脑

网友:
拆开把晶振换了,一般就能OK的!!!!

网友:
拆开把晶振换了,再不行就焊一遍IC一般都OK

网友:
换晶振时要注意晶振的频率

网友:
升压电路

网友:
我有个好几个U盘也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U盘的晶振一般都是12M的,看下主控是是什么型号,然后在网上搜一下,找个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