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加电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08-11-29):
故障:加电不显,电流一加电就上到0。8A左右,再也没有反应。
维修步骤:拆机,我最直接的是插入测试卡看代码,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一下各电压,L14的VCC1R2M没有产生(这个机器的通病),这个情况一般有三种情况:MAX1845(u48)本身不良;Q45,Q46不良;还有就C683本身漏电关掉电用,红表笔放在C683正极,也就是接线圈L14的一头,黑笔接地,接入AC,发现这个电压有上升到0。2V的动作然后就降回0。02左右,(可以用
示波器
点,看是否有跳跃的动作)这样基本可以知道MAX1845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么是Q45的问题还是C683的问题呢?用烙铁给C683加热一下,然后插AC,哎,,,,,,,,有了,1。2V出来了,原来是这个家伙的问题,换掉C683,每次接AC,VCC1R2M都正常出来了,,没上电之前1。2V还是正常出来的,一加电,保护了!晕倒,还有问题!!难道是Q45的问题?(以前曾经遇到过这个Q45带负载能力差了会保护)换之,NO OK!难道是VCC1R2M负载的问题?难道是VCCCPUIO这边的问题?测一下U阻值正常,把Q46,C699换掉,也还是一样!霍出去了,,,拆Q88上电试一下!(注意,没有Q88这时最好不要上加电,因为北桥少一个电压会发热很严重,不小心就会挂掉的)这时VCC
1R2M有了,CPUIO还是没有?(1845各条件也貌似正常)北桥因为少一个电压奇汤手!不会吧,,,,,难道是北桥?因为前面也少这个电压北桥也很烫,客户就经常加电不亮就扔在那里不管,难道烧了????那为什么CPUIO没有呢?我想是这样的,因为VCC1R2M产生VCC1R2B而这个电压跟CPUIO电压是共用B-ON打开的,如果这个电压出问题,应该会影响到这边,这样子,我把北桥给换了!痛心啊,不行~!不是北桥的问题啵~!快没思路了,,,,,难道MAX1845的问题?换之,不OK,再测一下各条件,发现25脚电压有点小波动有时为5V,时为5。1,2V,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一般正常为5。1,5。2左右,换升压
二极管
,这回稳定了,5。18V,迫不及待上电,哈~~~~~~```OK了!跑码了,,晕啊~!原来小家伙干死我!大家借鉴吧,同时指导一下小弟!
[
]
复位灯常亮

网友:
不错,学习了!!!思路很整密!!!!

网友:
处惊不乱,佩服,佩服,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好伟大。

网友:
这么复杂的问题都能解决,向你学习了.

网友:
真正的维修佬.很仔细.有自己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
专心,使我~~~学习LZ的精神.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 不错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不过我遇到一台 有1.2V
但是就是不跑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LZ果然是高手,思路清晰,功夫很强

网友:
LZ应该把图纸发出来让我们更好的学习

网友:
恩 不错。。。
学习了,,,原来是 那个小家伙的问题 。。。

网友:
我找来了电路图
X31我找来了电路图

网友:
LZ很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支持好!做北桥扎实稳定不然再没有机会翻本了,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是升压二极管坏的,是T40的,所以这个东东还是要注意,不过不是这种现象,而是开机掉电,没有5M,3M电压出来,看来同一个元件损坏会引起不同的故障现象,值得注意!!!!!!!!!!!!

网友:
楼主真强,学习了。哎,俺何时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啊。

网友:
D3
图中D3是用来提供BOOT 电压的。要是高端开关管打开必须满足VGS 压差在5V以上。

网友(2009-02-07):
同样问题借鉴了 Laz的高招OKl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