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主板的奇怪短路故障!!!

楼主(2008-11-29):
华硕P5VDC-X主板的奇怪短路故障!!!

一华硕P5VDC-X主板确定是CPU部分供电短路,因为不接4针CPU单独供电接口,主板可以加电,不过接上4针接口,电源就保护!

不过实测4针座子没有短路,且管子也没有击穿的!郁闷~~~!!!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几个大的电容量了也不坏哇,都不是通的!

请高人指示!!!

先谢了!!!

网友:
自己先坐下沙发!!!
莫非是电源管理IC坏了????!!!!!

网友:
没有人回答一下????郁闷!~~~~

网友:
有没有3418的芯片,也有可能是电源芯片3418坏了,或是3418旁边的贴片电容坏了,我今天的一块华硕的板子就是那个贴片电容坏了,让我查了好久。

网友:
是BGA的U座吗,是的话使劲压下看看还保护不

网友:
管子也没有击穿的,有软故障是要换了才发现的

网友:
有可能是VCOER和12V SHORT 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12V和其他某组电短路了,你打一下cpu12V供电和其他的5V3.3V等的阻值,看下有没有短路。也就是说看看12V和5V等有没有连在一起。

网友:
供电IC是ADP3181的!!!!!

网友:
你的电源芯片短路

网友:
如果上电断电的时间较长,如三五秒种.那有可能是保护性断电.是SB没有检测CPU的一些保护性的信号(如温度)

如果上电瞬间断电,还是觉得短路存在的可能性较大,LZ不要完全相信场管的静态电阻值.最好把所有场管换了再试

网友:
内存供电的问题比较大一些,你把重点放在内存那里看看,

网友:
我个人同意孤帆远影  的看法!!!

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一上电就断电!!!

网友:
绝对是内存那里,我修好好几块了

网友:
我也有坏板了
CPU1.2V短路
把和1.2V的大小电容都拆下都不行
后来把CPU座也拆了还是短路
郁闷的很
到现在还没处理

网友(2009-04-20):
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一片这个板子呢,现在还不敢动,因为不确定哪里故障呢,,且还在保修期内!如果能确定哪里故障,就动手开修了。

网友(2009-07-31):
我现在也遇到了,主要症状是:先前三组场管中有一组烧坏了,我当时全部更换后,试机2小时没问题。第二天准备交客户,结果,开不了机!后来重新更换一遍又可以了,但是过几分钟就不行了,又烧。现在还在处理中

网友(2009-12-24):
我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是这样的故障,上面的大师能不能说清楚点,到底是内存那里故障,我发现内存核心电压有点偏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测量一下你插上CPU时旁边的小电阻有没有电压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