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15EB主板,开机跑FF,无CPU供电,内存供电3。3V。

楼主(2008-11-29):
顶星TM-815EB主板,开机跑FF,无CPU供电,内存供电3。3V。
CPU无供电,为0V。
不插CPU,有供电为1。3V。两个MOS管没有坏,CPU供电集成块是RT9231A。是不是这个集成块坏了,没有发现有电容爆或者发热烧糊的迹象。请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
你原来的CPU是多少的??换个低一点的CPU看下能不能跑!!!!!!!!!!

网友:
查过VID信号了吗?

网友:
没有思路的话先刷个BIOS吗(但你要保存下原来的)

网友:
我现在换了一块RT9231A集成块,换好后可以正常了,本以为修好了,但是主板放了一个晚上,又出现了原来的故障,真是怪事!!!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呀!!

网友:
RT9231A  很容易坏 最好换HIP6021A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