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0显卡玩红警3提示没有安装DIRECTX9,是显卡问题吗 ...
三星P30显卡玩红警3提示没有安装DIRECTX9,是显卡问题吗?

楼主(2008-11-29):
三星P30显卡玩红警3提示没有安装DIRECTX9,是显卡问题吗?显卡是9200.。这样的游戏集成显卡也那个玩的
显卡

网友:
DIRECTX9把这个软件装上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驱动不对把!只是建议!!!!!

网友:
一些游戏对显卡的驱动要求很苛刻的
建议装显卡带安装盘的那个驱动
不行就网上找哈

网友:
我用9200的,玩过红警3,能玩,玩起不爽。
XP自带9200的驱动。
DIRECTX9可单独下载安装。

网友:
我的 问题是DIRECTX9已经装的情况下加载游戏说没有安装DIRECTX9或者硬件加速功能没有开启。软件我换了好多,还是不行。我知道想 SONY的机器不那个装驱动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绝对是驱动不对

网友:
显卡驱动盘里应该有DIRECTX9驱动把!要不网上找个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