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三极管用什么管来代替

楼主(2008-11-29):
这个管有什么管可以代替的吗?

网友:
找个NPN三极管, 再按图上的的位置焊一个47K电阻,还有个R2也找一下数据,焊上相应的电阻,也许是最快的解决办法.

根据下面资料提供的数据, R2/R1 =1, 就是说R2也是47 K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