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PS/2口,不好用,USB口也不好用

楼主(2008-11-29):
MS-7144  这块主板刚拿过来的时候说是PS/2口不好用,键盘鼠标都不好用,有两个USB口拔坏了,然后换过PS/2口之后,键盘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鼠标直接就不好用,换过USB口后,进系统后一插U盘就卡死了,然后键盘不好用的时候是小数字键不好用,左边那一边是好用的,没头绪了,哪位帮帮忙了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的话可能会出现时常不好用的情况。而USB一般都是通过一个电阻连南桥的。重点查看这些线路吧

网友:
拔坏了的有没有短路的可能
是前置的就把线拔了
主板的检查短路没有>
短路BIOS关掉
换前置USB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