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串口硬盘数据线的引脚定义啊 ,请教高手

楼主(2008-11-29):
请问谁有串口硬盘数据线的引脚定义啊,我有一块主板,不认硬盘 ,是希捷160G的,硬盘是好的,但主板只认IDE硬盘,他不任这个,以前还可以的啊,我想知道串口数据线的引脚定义,及电压啊,谢谢,对了,串口硬盘要是不加数据线是不是电机不工作啊,不象IDE只要有供电,硬盘盘片就转动啊,最好有图啊,而且有电压比较,谢谢 了啊,

网友:
bios设置一下

网友:
BIOS没有啊,我还原BIOS也不行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