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29):
我想问下高手,改高压板是不是就需要三跟线.一个12V,一个地.一个ON/OF.还有电源板上的ON/OF怎么判断,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电源

网友:
不同的板子有不同的定义,目前大部分为高电位开机模式,
从驱动板区分,可以用电压表测量,关机,为0(或者0.7V以下),开机,一般在3V以上,这个.直接按机器电源开关测量,电压表的表现较为明显.
如果要区分高压板哪个脚为开机,可以找一个1K电阻,电阻一端,接入5V电源,另一端就当作是一个开机的触发信号,逐一触碰高压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接线.碰到哪个能亮起灯管的,那个就是ON/OFF脚了,(以上方法适用于高电压开机模式的机器).
论坛高手众多,大家有更好,更准确的方法,请跟帖讨论一下,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明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