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是菜鸟,U盘坏了,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08-11-29):
我有一个 清华普天的 U盘,坏了,朋友的,让我修他不要了,所以我就想修修自己用,我自己是搞电脑的,U盘插上去可以认出来,但是格式化不了,以前碰到这问题我下个量产工具就行了,这个我试了很多都不行,请高手给我个量产工具吧,谢谢了啊 128的MB 虽然很不值钱,我只是想学点东西
电脑

网友:
没准不是要量产的。我的清华紫光的前几天也是这个毛病,电脑能认出,但是不能打开提示插入盘,属性显示为0.我也是用了好多量产工具都不行,最后要 放弃的时候看到了论坛的一个帖子有所感悟最后是存储体虚接

网友:
你说芯片虚焊吗,是吗

网友:
是的 有部分 问题是 闪存虚焊 你先加焊下啊

网友:
你得先找个chipgeniusV2.65芯片工具 只有先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才能找到合适的量产工具~只要电脑能识别打不开的U盘 ,只要对症下药,正确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 基本都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方法,你应该重新量产一下,这个网址有很多量产软件,你看着办吧:
http://www.4hej.com/dispbbs.asp?boardid=25&Id=65310

网友:
会不会是12M的晶振坏了,我的U盘也出现过,我换晶振好了,你可以试下,晶振不良。

网友:
很有可能是闪存虚焊,U盘里就两块芯片,主控和闪存,都把它加焊一下,没准就OK了。

网友:
焊下就行! 不行就扔! 128 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