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按F1:BOOT

楼主(2008-11-29):
我的惠普机..
   开机出现嘟一声..在最顶部出现两行 520-Single Monitor Conf iguration warning.
                                                        Single Monitor conf igurations should be attached to video port 1.

                                                                       右下角显示
                                                                                                  HP  d325 uT(DB671AV)     是主板型号

在左下角出现 F1:Boot                                                           <F10=Setup>    <F12=Network Service Boot>

就是这样,按了F1才可进入,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信息抄得不完全吧

最好把整个屏幕上的提示信息都抄下来,要不然不好帮你解决

网友:
可能那时bios不保存了!!!!!!!!1

网友:
有的品牌机主板是那样的,开机要按F1才引导

网友:
我 遇到过 你这种情况 不过我的是华硕的板子
在BIOS里面 设置  我的是AMI 的 bios  在那个BOOT 引导设置里 第三项 有个事设置F1的。上面有写wait for 'F1' if error...看看  很 明显的 !

网友:
这个是惠普原装机..我看了是不同的..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网友:
进去BIOS  关掉软驱  看看

网友:
试过了..不是软驱的问题..我试了放电后开机..显示内存从1数到512M..还嘟嘟响两声

网友:
清空一下bios试试看,把电池拔了,再开机

网友:
还是先把英文的内容弄明白吧:

520-Single Monitor Conf iguration warning.
520单监视器配置警告

Single Monitor conf igurations should be attached to video port 1.
单监视器配置应该附属于视频端口1

F1:Boot                 <F10=Setup>    <F12=Network Service Boot>
按“F1”键开始引导    按“F10”键进入CMOS设置    按“F12”键开始网络引导

也许这个主机上有2个显卡的吧,具体的情况得你自己看了。或许在CMOS中错误的设置了视频方面的信息,自己注意检查。

网友:
在BOOT里,把F1的那个关了试试看

网友:
是的..就是两个显卡插口..应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
惠普Compaq D325 UT采用了Athlon XP 2800+ CPU,搭配了256MB DDR内存和40GB高速硬盘,其整体配置并不是很高,但由于nForce 2芯片组主板的采用,却使它具有了很强的可扩展性。在扩展接口方面,惠普Compaq D325 UT除提供标准USB2.0、并口、串口以及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外,还同时具备了双头显示功能。在其主板上集成了两个D-Sub接口,可同时连接两台显示器进行显示输出。同时为满足有高性能显示需求的用户,惠普Compaq D325 UT也提供了AGP插槽来连接高性能显卡。
      以上是你那机器的简介。你把显示器接在另外一个显示器接口上看看。有可能是两个接口分主从,而你的显示器接从接口上了。

网友:
楼主出来说说有没有搞定啊,茗涵版主的方法换显卡插槽啊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个机子,板子也是华砾的,本是两个硬盘,我摘掉一个,不管在BIOS里怎么设置,开机都要按F2

网友:
不是换显卡插槽。这电脑从网上查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双vga接口,有可能是这两个vga接口分主从。楼主随便插了个吧。
硬件有改动bios报错我一般都是先恢复成默认值看看。如果不能过去的话看看提示。一般都有说明的

网友(2009-08-03):
BIOS里面设置问题,检查下

网友:
如果能正常用的话,在BIOS里把bypass F1的那项设置为enable就好了

网友:
BIOS设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