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显示器亮度自动变化

楼主(2008-11-29):
我有一台老显示器,如下图:

后来我调整了亮度,对比度后,觉得还可以,如下图:

但当我关机后,隔一段时间再开,它又回复第一张图时那么黑暗了,不过开一段时间之后,它又一闪一闪的,好像要变回上次调整时那么亮,不过最后它还是那么黑?我怀疑也许开久了,它就会变亮吧。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查什么电路呢?

网友:
你的显示器管座可能受潮了,还有视放板上可能有虚焊。

网友:
对G2电路上的可疑元件进行排除.更换管座.

网友:
先仔细检查下亮度和对比度的电位器吧
这种老机器的电位器这么多年了
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