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2显示器屏LM170E01(AE)的问题?

楼主(2008-11-29):
我今天遇到一个联想的LXH-GJ17L2显示器,用通用板点过,确定是屏的问题,故障现象是图象上下重叠,还上下抖动,屏型号是LM170E01(AE)的,屏主IC是39C5K0T    SN0209033PZP-1     MINI-LVDS的,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有经验的朋友指点哈

网友:
是的,确定是!换了就好!

网友:
恩的换了就好   我修过

网友:
今天把从网上买回的SN0209033PZP-1 换上去就好了,当时还高兴了一会,可是不到半个小时就白屏了,有时故障又和原来的一样,是不是芯片又烧了呀,焊接绝对没有问题的,郁闷,这次亏大了

网友:
你买了劣质货吧?

网友:
是这个的 SN0209033PZP-1问题,在换芯片时也需要注意。同时这款屏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版主什么问题呀,我也收到一块这样的东东

网友:
请斑竹指点哈 ,为什么我刚刚换的时候是好的呢,还点了十几分钟,在上外壳的时候突然坏的,是还有其它的问题,还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AU的这款屏问题很多,一般要彻底修复概率较小

网友(2009-01-05):
SN0209033PZP-1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