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灵845主板

楼主(2008-11-29):
(已解决)则灵845主板 假负载上cpu供电正常,复位1.2左右,北桥供电2.35v,ide 复位 3.3v 请问那里会造成复位很低呢。图如下:

网友:
上真CPU再量下各处的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IDE复位正常,只CPU复位偏低,可以怀疑北桥

网友:
对啊!先不要停止在表面问题!上CPU在看下

网友:
楼主发这个贴,想必是不跑CPU了。。。

网友:
北桥供电mos管坏了,是软击穿,量的时候与正常值偏小,换了就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