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845 MS-6566SE不开机

楼主(2008-11-29):
收得一块主板,型号845的单插,V星的。这块主板为不开机,不上电。查主板的3.3VSB,5VSB,12V均无对地短路。主板PS-ON待机电压5V正常,强行上电,摸不出发烫的芯片。
最后测各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发现微的几个标示为MS--的芯片旁的滤波电容短路。想来应该是这个芯片已经坏了。
现在想问一下,如果取下这个芯片,这块板子还能正常工作吗?这样的芯片不好找怎么办呢?

网友:
置顶里有你要的答案。多看看论坛里的资料。

网友:
重新下个BIOS刷一次看看,上次我的一块板能重启,就是能重启,不能关机!
我的经验值怎么还是负分呢,不公平嘛!抓紧时间挣分,要不然好东西都被别人抢啦!很多东西还要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暴汗!

网友:
是什么位置的MS-X芯片?VCORE还是内存或者是其他供电位置?

网友:
V星开机芯片,坏的很多,必须原型号代换.很缺.

网友:
是不是MS6芯片

V星独有该芯片,该芯片的一脚有9VSB电压,它在开机电路中起很大的作用,它坏的话会影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