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zv5103AP笔记本无法开机

楼主(2008-11-29):
大家好!求助大家.我有一台HPzv5103AP笔记本,最近无法开机,电源灯亮一下,熄灭.键盘右侧下部传来达达声.开始是,使用中断电.后来越来越严重.现在是彻底无法开机.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接上稳压器看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
你这故障应该属于加电后掉电,有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引起,是不是应该从供电着手查?

网友:
电源适配器已经用置换法检查过,不是电源适配器的故障

网友:
估计是某个部分短路了。把IC击穿了。

查上电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