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问题已解决】DELL M1330笔记本开机后 提示这个信息!

楼主(2008-11-29):
the AC power adapter wattage and type can not be determined.
the battery may not charge.
the system will adjust the perfor mance to match the power available.
please connect a dell 65w AC adapter or greater for best system performance.
to resolve this issue,try to reseat the power adapter.
strike the F3 key(before the F1 or F2 key),if you do not want to see power warning messages again.
strike the F1 key to continue,F2 to run the setuputility.
press F5 to run onboard diagnostics.

DELL笔记本 谁遇到过这个提示  好象出现这个提示的都是新本 vostro 1400也出现过
按f1后仍可进入系统,但是似乎程序运行的慢了.跟没装驱动似的 8400GS 的显卡跑3DMARK01 7000多分
但这个提示可以去掉 按一下F2
进入BIOS->POST Behavior->Adapter Warning->OFF
然后按ESC保存退出(save and exit)
在网上查了好多质料  说换电源 还有说电源接口 我换了也检查了接口都没有问题   电池拿下来用 速度也是一样
电池充电灯不亮进系统能检测到电池 也是不能充电~~

开机提示问题已解决 我把主板拆下来在插上电源OK 原来上了壳后主板的接口到适配器头接触距离变大 导致充不了电
笔记本慢跟风扇有关系  这本开机跟东芝笔记本一样一开机风扇是不转的  问题解决后经3DMARK01测试 跑1万6千多分 03是6千多分 ~~

网友:
先换原装电源,看在BIOS里是否可以认到65W  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看了一下,好象不完整

网友:
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哦,也以为是电池的问题,原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啊

网友(2010-01-01):
电源适配器问题,换个原装的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中间的针没插到位,主板就无法识别出电源的型号,DELL的机器把适配器识别成位置CPU就会降频运行,会导致速度很慢的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是电源出问题了。是不能充电的报错。
换电源试试。还有按F3 可以跳过,
再重启一下试试。这问题不难解决!

网友:
像是适配器的问题,换个原装的,再按F5试试

网友:
冒搞的懂  LZ 你现在是搞定了问题还是没搞定啊  怎么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