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着火啦

楼主(2008-11-29):
今天陪老板去收了13台显示器,回来后就开始用清洁几擦洗。后来老板说点亮试下 。哇,一点真是太壮观啦,显示器一直着火。直到把电源线烧胡了``哈哈 真刺激。。。。。
这种情况还能修么?是不是高压包烧了?或是什么?

网友:
没见过?
问题1:陪老板去收了13台显示器?旧的还是报废当破烂收的?我们这好坏都按照70破烂收。
2:没试验就擦洗,好像没按程序走
3:着火?里面保险干什么吃了?难道直接连?管子短路会爆炸,电容会冒烟,高压会打火,但着火还没见过?我见识太少了
4:烧毁程度如何,能给个PHOTO么?

总结,以后试显示器,收显示器,得带个灭火器,

网友:
挖哈哈。。兄弟说得真有意思。不过着火我还真没碰过

网友:
还没见过着火的,冒着烟的还见过。楼主夸大了吧!

网友:
我修过着火的  ,接电源就见火苗起来了 。冒烟 。
赶紧断电。拆开一看 。消磁电阻烧了。
真奇怪 。修过很多消磁电阻坏的 。还是第一次遇到起火的。哈哈。

网友:
我看那种机器就不要修了吧

网友:
楼上的可能是电源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