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龙S263c换主板升级

楼主(2008-11-29):
神州承龙S263c(AMD2600+,256M,30G硬盘)主板坏了,想换成其他的主板升级,请问能换何种型号主板和CPU?望指点!!!

网友:
如果想保存内存不换,则需考虑主板支持上一代的DDR400内存.至于是AMD或者是INTEL的主板就看自己喜欢了.
如果仅想换主板.那只能找一个754的主板,并且内存是支持DDR400的.

网友:
谢谢指点,我就是想把其他本子的主板装进去,不知哪能种型号主板的能和外壳、光驱、电池、硬盘配套,内存就算了不能用就换。

网友:
笔记本只能换原型号。